[原创] D触发器明明没有连接错误,为什么输出会与时钟一样呢

楼主(2023-04-11):
D触发器明明没有连接错误,为什么输出会与时钟一样呢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电源和地

网友(2024-02-20):
从电路结构看,这个电路似乎是锁存器。
从波形看,输出大约在0.8~1.5v,这个幅度范围也不正常。
如2楼所言,貌似问题是没有接电源和地,你可以进入三输入与非门,看看电源和地的global net name,给它们连接正确在电源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