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 如何区分multiplier和finger

楼主(2023-04-11):
如何在rule 文件里面设置  使得LVS  比较finger和multiplier

网友A:
并联开关不开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区分?版图上看这俩不是完全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开关不开是不是可以了?

那个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开关?

这的看pdk怎么设计的m和f,有的工艺是有开关的,在文件里可以看到,有的工艺是算m和f的乘积,如果你用的工艺是m和f在导出cdl网表里是分开的,只是你的rule里没有区分,这个时候你就要改rule了。假设你的工艺m和f在导出的cdl网表中不是分开的,那么pdk的cdf参数和rule两个都要改。

网友:
mark。感觉应该没那么简单 - -
看了眼我这边导出的网表,M和finger都变成了M值

网友:
取决于导出网表是BSIM V3还是V4。对于V3,只支持m,所以finger会用m来表示。V4两个都支持,共用有源区就是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