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可以查floating net的脚本

楼主(2023-04-11):
比如critical nets 旁边加了shielding,自己又忘了给shielding接电位

又比如 有根线没删干净
求可以查这种floating net的脚本

网友A:
check_pg_connection可以检查shielding的,floating net通过check routes.

网友B:
建议"net area ratio ...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_pg_connection可以检查shielding的,floating net通过check routes.

谢谢大侠,请问这个check_pg_connection是在lvs rule里的命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net area ratio ... == 0"

这个是啥

网友:
试试这个
AA_net = AA NOT GATE
floating_check{
NET AREA RATIO GATE AA_net ==0 [AREA(GATE)* AREA(AA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