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前端综合芯片PAD类型约束

楼主(2023-04-11):
小白想请教一下大佬,关于芯片Pad IO的约束,我的PAD是inout类型的端口,那应该如何进行约束呢?
input_delay和output_delay 应该都加上吗? 一般加多少?

网友A:
一般都加上吧,我这边加的是6ns,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加上吧,我这边加的是6ns,你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B:
看你实现的策略了,不加input_delay或output_delay,就约IO->REG/REG->IO的max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实现的策略了,不加input_delay或output_delay,就约IO->REG/REG->IO的max_delay,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一般看你约束的要求 一般约你约束时钟cycle的30% 40%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看你约束的要求 一般约你约束时钟cycle的30% 40%都行

嗯嗯,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