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环 power_ring手动延长到IO位置,如何通过指令执行

楼主(2023-04-11):
电源环无法覆盖到所有的IO pad ,部分IO pad需要将电源手动拉过去,然后如何改为脚本操作
手动操作方法是 选中要拉长的电源环,点击 m 按键 ,然后拖动边沿
脚本窗口显示的指令是:
resize_objects -bbox {x1  y1 x2 y2} -no_snap [get_selection]
如何将[get_selection ] 修改为 指定的电源线

楼主:
自问自答:
选中要延长的shape,点击 q ,第一行会出现: shape:xxxx  其中xxxx为该shape的名字
在tcl输入框中输入:
     resize_objects -bbox {x1  y1 x2 y2} -no_snap {xxxx}
即可对指定shape实现延长操作

楼主:
手动置顶,坐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