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电容版图

楼主(2023-04-11):
MOM电容在跑LVS时总是过不了,被这个问题纠缠好久了,报错如图所示。我的MOM电容startmetal=1,endmetal=4,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呀~~

LVS报错界面

LVS报错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finger就不一样啊,其次lvs文件是否定义了MOM电容startmetal=1,endmetal=4,版图现在提取出来的endmet ...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之前top memtal是4,现在改为5就好了,LVS也通过了。

楼主:
我试过跳过这个步骤直接提取寄生参数,结果电容值不对,我还检查了很多遍连接关系没有发现错误,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首先finger就不一样啊,其次lvs文件是否定义了MOM电容startmetal=1,endmetal=4,版图现在提取出来的endmetal=0

网友B:
你这几个mom电容是不是挨的很近?没有留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mom电容是不是挨的很近?没有留间距?

感谢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