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老师,中芯国际设计服务岗位怎么样呢

楼主(2023-04-11):
如题,求教各位老师中芯这岗位怎么样,主要还是eflash方向的模拟IC设计,这个eflash设计前景好吗?

网友A:
我没去 ,听说中芯比较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去 ,听说中芯比较苦

不会是996吧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一般是指技术水平吗?那还有加班多不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一般是指技术水平吗?那还有加班多不多呢?

加班应该不多,但是eflash本身技术含量不高,成长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班应该不多,但是eflash本身技术含量不高,成长有限

好的,谢谢前辈指教~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