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楼主(2023-04-11):
我们所说的GDS文件指的是什么,跟网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GDS文件就是版图的坐标信息,层次结构等信息,网表文件,应该是电路的网表信息吧,就是你看到的电路结构,用语言描述的形式表达,类似VHDL等

网友:
严格来说叫GDSII,版图文件除了GDSII还有一个叫OASIS的格式但这格式号称open其实不open或者是不是free open。

维基百科的解释:

GDSII流格式,常见的缩写GDSII,是一个数据库文件格式。它用于集成电路版图的数据转换,并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GDSII是一个二进制文件,其中含有积体电路版图中的平面的几何形状,文本或标签,以及其他有关信息并可以由层次结构组成。GDSII数据可用于重建所有或部分的版图信息。它可以用作制作光刻掩膜版。

维基百科的解释:

OASIS格式,全称Open Artwork System Interchange Standard,是一个文件格式。通常OASIS用于保存集成电路版图信息。

早期的集成电路版图信息是以GDSII格式存储,随着集成电路的工艺不断前进,版图的多边形和其他信息大量增加,原有的GDSII格式文件过大。推出OASIS的目的原是成为GDSII格式的后继格式。

创建OASIS格式始于2001年。2004年3月,1.0版本推出。

而网表(netlist)或称连线表是用于描述电路元件相互之间连接关系的,一般来说是一个遵循某种比较简单的标记语法的文本文件。

维基百科的解释:

在电子设计自动化中,网表(英语:netlist),或称连线表,是指用基础的逻辑门来描述数字电路连接情况的描述方式。由于逻辑门阵列有着连线表一样的排列外观,因此称之为“网表”。

网表通常传递了电路连接方面的信息,例如模块的实例、线网以及相关属性。如果需要包含更多的硬件信息,通常会使用硬件描述语言,例如Verilog、VHDL或其他的专用语言来进行描述、验证和仿真。高抽象层次(如寄存器传输级)的硬件描述可以通过逻辑综合转换为低抽象层次(逻辑门级)的电路连线网表,这一步骤目前可以使用自动化工具完成,这也大大降低了设计人员处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繁琐程度。硬件厂商利用上述网表,可以制造具体的专用集成电路或其他电路。一些相对较小的电路也可以在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上实现。

根据不同的分类,网表可以是物理或逻辑的,也可以是基于实例或基于线网的,抑或是平面的或多层次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