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st join pin 介绍

楼主(2023-04-11):
请问谁有关于 must join pin 的介绍资料, 涉及到背景介绍, lef 语法之类的?

谢谢!

网友:
must join pin 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就是某些net在layout上没有物理上连在一起,这net又刚好出pin,出lef就会将这些pin标为must join,意思是在外面要将这两pin连起来。你可以随便画个layout,将任意出pin的net 断成两截,都打上label,然后出lef就能看到了。

楼主:
既然如此, 那么画 layout 的时候就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为什么要出这种 pin 来引入额外的东西?
是否是对于 std. cell 来说, 目前先进的工艺由于 size 太小但是走线层有限制, 导致有些 pin 在 layout 没法连接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