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带隙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11):
电源电压为1.5V,现在在调试电路中的运放,接入带隙电路之后始终有一个管子处于线性区。

网友:
先把你的CGM电路调好吧,两条支路电流分别为1.2uA和2uA,偏得太厉害了,另外P33的管子过2uA电流不至于需要1.26V的VGS吧,什么选取依据让你给这么小的W/L

网友:
你运放输入管要导通,那S就要比G大,你输入都要差不多700m,S肯定要1.4左右啊,电流源是P管,线性就不奇怪了,做运放的电源电压都要这么低嘛?

网友:
M11/M12源极电压太高了,M13的漏极电压被顶得太高,不得不进入线性区。这里用PMOS输入对管,需要把VGS做小。用LVT器件,或者增大W/L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A:
1.5V的电源电压为什么用3.3V的管子,没有低压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的电源电压为什么用3.3V的管子,没有低压管子吗

库里只有3.3V和1.2V的管子

网友B:
你这偏置电路???重新搞一下,把电流搞小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偏置电路???重新搞一下,把电流搞小一点就行了。

现在是这种效果,管子基本都在正常的工作区了,相当感谢

网友C:
2 个思路
1. 改用 1.2V  去撑  1.5V . 有风险
2. 1.5V 太低压, OP运放差动对来说 input mos vds=0.5 , active load current source ~0.5 .  3.3V MOS . 很难控制 1.5V
就算真做好 corner 应该也过不了 .
那为何不 做简单charge_pump , 3.3V mos 先做低压 invert 震荡器, 透过内部电容 ,
先 把 1.5V 打到 2.5~2.7V ,  pump 能力不用太强 , 可推动 OPA 就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个思路  1. 改用 1.2V  去撑  1.5V . 有风险  2. 1.5V 太低压, 你OP运放差动对来说 input mos vds=0.5 ,  ...

学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个思路  1. 改用 1.2V  去撑  1.5V . 有风险  2. 1.5V 太低压, 你OP运放差动对来说 input mos vds=0.5 ,  ...

如果我换成1.8V电压是否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