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

楼主(2023-04-11):
"一般在这么多控制码位数的情况下,数控振荡器调谐频率的线性度将变的很差,甚至其调谐频率的单调性都很难保证。因此,为了能够同时实现较宽的输出频率范围以及较高的输出频率精度,数控振荡器将采用 3 个分立的频率调谐模式:粗调模式(Coarse Mode)、中调模式(Medium Mode)以及精调模式(Fine Mode),并且每个模式的频率,调谐范围将至少覆盖上一个模式中 4 LSB 的频率范围"请问为什么是4 LSB ,不是两个或三个呢(我理解不是一个LSB是担心流片误差导致连一个LSB都覆盖不了)

网友:
是的,PVT以及流片工艺偏差需要将调谐范围覆盖上一个LSB的4倍,有的时候甚至是5倍到7倍

网友:
保险起见啊 over pvt的话! 如果可能,重合的越多越保险,否则出现频段不连续了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