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问题

楼主(2023-04-11):
请教各位大佬,我用这个命令转换网表,出现这个警告,cdl里面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需要吃cdl的模型文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吃cdl的模型文件哦

standard cell的cdl文件不应该在我转换完后的.cdl里面include加进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ndard cell的cdl文件不应该在我转换完后的.cdl里面include加进去吗

转换前也需要的,不然v2lvs怎么知道把.v文件按什么类型转换成cdl

网友C:
看warning像是说你模块定义有问题呀

v2lvs -v *.v -o *.cdl ,转出来这个*.cdl再手工添加stdcell 的include,没有问题啊

所以是你本身verilog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warning像是说你模块定义有问题呀

v2lvs -v *.v -o *.cdl ,转出来这个*.cdl再手工添加stdcell 的includ ...

verilog应该没问题,仿真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前也需要的,不然v2lvs怎么知道把.v文件按什么类型转换成cdl

是应该这个命令吗v2lvs -v jst.v -s scc018v3ebcd_hs50_rvt.cdl -o jst.cdl。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应该这个命令吗v2lvs -v jst.v -s scc018v3ebcd_hs50_rvt.cdl -o jst.cdl。还是不行

你试一下把.v文件和标准单元的cdl文件指定绝对路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应该这个命令吗v2lvs -v jst.v -s scc018v3ebcd_hs50_rvt.cdl -o jst.cdl。还是不行

-lsp不是-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