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想问一下cadence射频的版图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规则吗?

楼主(2023-04-11):
目前本人做了个K波段的LNA(用的是tsmc65nm工艺),但是到了画版图这一步就有点懵了,之前试过自己画但是后仿出来的结果全线崩溃。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射频版图吗,资料也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模拟的。(电路中有电感和电容还有几个MOS管不是很大)

网友A:
LNA 确实不太好画的

网友B:
我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用后仿去替换,逐渐观察恶化情况,看是哪一部分对性能有影响,layout迭代个几十次,基本就能拿到最佳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用后仿去替换,逐渐观察恶化情况,看是哪一部分对性能有影响,layout迭代个几十次,基本 ...

是从输出级那边一步一步的往输入级做吗,这样的话走线有啥需求吗我也听说了这种说法,有没有电源和地走啥金属线,然后走线的宽长啥的一般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A 确实不太好画的

哎我现在连资料都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从输出级那边一步一步的往输入级做吗,这样的话走线有啥需求吗我也听说了这种说法,有没有电源和地走啥 ...

原则就是尽量减少电阻电容的寄生,这是个定性的说法,实际还是得自己一步一步的尝试,做多了心里就有个底了,慢慢形成经验,后面做起来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就是尽量减少电阻电容的寄生,这是个定性的说法,实际还是得自己一步一步的尝试,做多了心里就有个底 ...

痛苦我在做本科毕设,原理图的参数我都弄了好久,而且还不怎么好,还得弄版图射频版图太麻烦了,我也没太多时间尝试了

网友:
细分成小的cell独立画 这样优化起来简便一些

网友(2025-03-12):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