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 的直流工作点调不出来,环路问题?

楼主(2023-04-11):
前辈们,我这个FVF LDO插了一个SSF buffer,但DC工作点一直调不对,EA的工作点是正常的,而输出级的管子工作点不对,但这竟然没影响到EA,很奇怪。按理来说输出电压等于M5的源极电压,但EA正常工作,输出电压却是5.6V(vdd就是5.6)。
请问我这个电路该怎么调整呢

楼主:
M23 M5是电流镜,保证输出电压和M5的源极电压相等。

网友A:
feedback 接反了 还是power mos 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edback 接反了 还是power mos 太小了?

都不是

网友:
还是Hierarchy 做做好 ,ota open loop 先调好 然后在接ssf 然后再接power mos 和feedback

网友B:
电路错了,你左面的电阻的上面应该接vo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错了,你左面的电阻的上面应该接vout吧。

没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