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 transiton

楼主(2023-04-11):
请教一个问题 。 icc 中max_transiton 是pass的。pt的typical corner 报出的其中一个pin max_transition很大 有900多ns。 pt中其他corner的max_transition是正常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icc 里面的 timing 不可能完全和 pt 一致的。。。就一个的话,手工修一些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