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已经run通的工艺转换的skill!!!

楼主(2023-04-11):
我需要做两个不同工艺,不同器件名之间的转换,因CDF不一致,参数会发生变化,我的目的是保留原参数,跪求各位大神能帮忙解答。。。

网友A:
这个麻烦脚本简单就是要一一对应罗列对应关系

网友A:
我们这迭代了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迭代了很久

怎么迭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麻烦脚本简单就是要一一对应罗列对应关系

我目前了解的步骤是先做lib/master的更替,再用callback把CDF里的参数做对应。。如果你这有跑通的两个skill,请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