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电压基准的频率补偿

楼主(2023-04-11):
如图  带隙电压基准 运放为用两级放大器  stb仿真相位裕度45° 怎么加入电容进行补偿

网友A:
现有结构补偿不够吗

网友B:
运放输出端加个到vdd的电容

网友C:
这种结构密勒补偿完全够用,先确保工作点正常吧

网友D:
这个结构的主极点再运放的第一级输出,用miller电容补偿的。1/2点位次极点,不能再1/2点增加电容,否则会影响相位裕度。如果输入电压够高,>1.8V,可以用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只有一个主极点。可以增大1/2点电容,补偿,还可以得到较好的高频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结构补偿不够吗

不够的  相位裕度只有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密勒补偿完全够用,先确保工作点正常吧

工作点完全正常 dc仿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端加个到vdd的电容

确定是VD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的主极点再运放的第一级输出,用miller电容补偿的。1/2点位次极点,不能再1/2点增加电容,否则会影 ...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够的  相位裕度只有45°

贴一个现在的零极点分布的波特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个现在的零极点分布的波特图呢

在这里

网友A:
看图是两个极点,且次极点接近带宽的位置,这个次极点可能在运放第二级输出,也可能在BG输出,动动BG挂的电容看次极点位置是否变化,如果变化,次极点就在BG,这时候把零点往前推也可以,加大调零电阻或者BG的电阻等比例调大应该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两个极点,且次极点接近带宽的位置,这个次极点可能在运放第二级输出,也可能在BG输出,动动BG挂的 ...

请问 这个运放加上 bg的两个管子 算构成了一个三级的放大吗   应该怎么分析呀    为什么单单放运放开环的时候有70度的相位裕度 而闭环之后只有40多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这个运放加上 bg的两个管子 算构成了一个三级的放大吗   应该怎么分析呀    为什么单单放运放开环的 ...

我觉得应该算三级放大,很明显环路增益在低频时接近110dB,显然仅靠开环很难达到,增益变大,极点位置不变,相位裕度自然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算三级放大,很明显环路增益在低频时接近110dB,显然仅靠开环很难达到,增益变大,极点位置不 ...

可我的开环增益就是11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两个极点,且次极点接近带宽的位置,这个次极点可能在运放第二级输出,也可能在BG输出,动动BG挂的 ...

谢谢uu   减小了一倍负载电容 phase margin 变为了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算三级放大,很明显环路增益在低频时接近110dB,显然仅靠开环很难达到,增益变大,极点位置不 ...

这是psrr的图   psrr随频率急速下降是不是因为我的运放基本没有带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srr的图   psrr随频率急速下降是不是因为我的运放基本没有带宽的原因
...

PSR的最低点一般都在环路增益为0dB的频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