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压控延时线的仿真步骤是怎样的啊

楼主(2023-04-11):
压控延时线的仿真步骤是怎样的啊?这个压控延时线的仿真怎么来的啊

网友A:
参数扫描,扫描不同电压值(vctrl),得到对应的输出周期或者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扫描,扫描不同电压值(vctrl),得到对应的输出周期或者是频率

跟别人的步骤来,只能这样,没有时间

网友:
你需要测量输出频率,才能得到不同vctrl下的频率啊,你这个图上没有频率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