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生成maskLayout格式的calibre view可以用来后仿真吗?

楼主(2023-04-11):
请问, PEX生成maskLayout格式的calibre view可以用来后仿真吗?

网友A:
显示不正常。还是换成schematic方便。

网友B:
可以,跟格式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正常。还是换成schematic方便。

显示成schematic,我试了一下后仿网表转成schematic形式的calibre view,转了两个小时,最后软件崩了,所以我还是试一下masklayout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跟格式没多大关系

masklayout能生成symbol吗?没找到生成symbol的方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sklayout能生成symbol吗?没找到生成symbol的方式啊?

生成什么symbol啊,他还是生成calibre view啊,只是你打开的是layout排布形式,不是原理图排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什么symbol啊,他还是生成calibre view啊,只是你打开的是layout排布形式,不是原理图排布
...

不生成symbol怎么把这个calibre view用于后仿真?我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生成symbol怎么把这个calibre view用于后仿真?我不太懂

symbol不是你原理图生成的吗,你版图lvs过了抽取后抽取文件生成calibre,这个calibre里面包含你电路的所有pin以及寄生信息,你仿真直接将symbol调出来,利用config指定你symbol里面是原理图还是calibre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不是你原理图生成的吗,你版图lvs过了抽取后抽取文件生成calibre,这个calibre里面包含你电路的所有 ...

好的好的 脑子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mbol不是你原理图生成的吗,你版图lvs过了抽取后抽取文件生成calibre,这个calibre里面包含你电路的所有 ...

大佬 追问你一下,calibre view形式的后仿真和spectre网表形式的后仿真会有差别吗?我现在用spectre网表做后仿真,我的电路功能完全偏离预期了,用calibre view形式做后仿真,起码电路功能还是对的,感觉很费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 追问你一下,calibre view形式的后仿真和spectre网表形式的后仿真会有差别吗?我现在用spectre网表 ...

spectre应该算你的前仿真,calibre是后仿真,你后仿有功能前仿反而有问题,这就不太合理了,应该是你的spectre网标更符合设计预期,版图后仿尽量去贴近你的前仿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spectre应该算你的前仿真,calibre是后仿真,你后仿有功能前仿反而有问题,这就不太合理了,应该是你的sp ...

前辈,我是做LNA模块的,我lvs通过了,用PEX抽取寄生参数完了以后,选择cellmap文件并且选择schmatic,但这个过程持续七八个小时,最后还出现了36个error,有2个问题想请教:1、为啥我这个过程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2、理论上应该不会有error,却出现了error,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