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gating

楼主(2023-04-12):
在约束过程中,约束时钟,input,output ,没有用到set_clock_gating_style和 -gate_clock

问题1、

DC在综合过程中会认得出来这里是门控时钟吗?如果认得出来,下面为什么没有?

问题2:gclk

按照文档(STA时序分析,上图)这里的介绍,gclk 应该会被认为门控时钟。
问题3. DC综合时序分析可以report latch 的timing borrowing 信息吗?

网友:
试一下改RTL。
先把gatingcnt的时钟从clka改成clkb。
再改一下pwmcnt书写风格。
always@(posedge clkb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pwmcnt <= 'b0;
   end
   else begin
      if (gating) begin
         pwmcnt <= pwmcnt + 1'b1;
      end
      else begin
         pwmcnt <= pwmcnt;
      end
   end
end

综合工具要设置一下,让工具infer clock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改RTL。
先把gatingcnt的时钟从clka改成clkb。
再改一下pwmcnt书写风格。

感谢前辈的回复,是这样的,我就是不想让DC 插入clock_gating ,(因为让DC插入,符合rtl风格的reg 才会插入。我的目的是这样,假如我的运用有很多功能的module,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把整个module 的时钟关闭了,而不符合rtl clock gating 风格的代码的reg shi'z关闭)

就是为了验证DC会不好自动识别出来这里是不是用到clock_gating ,因为依照上图,个人理解,应该是会自动infer 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