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负压PUMP是要用到负压LDO吗

楼主(2023-04-12):
负压PUMP是要用到负压LDO吗, 就是pump输出稳压

网友A:
负压pump可以用cross coupled charge pump实现,结构和正压相同,只不过管子类型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pump可以用cross coupled charge pump实现,结构和正压相同,只不过管子类型相反。 ...

pump后面的稳压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ump后面的稳压器呢?

负压LDO结构和正压也是相同的,管子类型相反。正压LDO输入是由VDD输入,负压与之相反,负压输入从gnd输入,即cp得到负压作为负压ldo power mos的gnd

楼主:
我怎么没有找到Jssc的文章,负压LDO

网友B:
负压LDO也有啊,有什么问题吗,你pump产生的负压作为输入端,产生一个小一点的负压,这个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压LDO也有啊,有什么问题吗,你pump产生的负压作为输入端,产生一个小一点的负压,这个没问题的 ...

我是想找些参考文献,目前没有找到太好的文献,如果凭空想的电路,是不是不太靠谱,想有个依据

网友C:
看 process 有没有 +/- 负压  ,  高压正负压工艺  ,其 psub可以给负电压  , 缺点是因 PSUB 很大一整块. 一开始 打到负电压需时间 ...  ,  而且因 psub 会变动 , 做不好 , 很容易会发生 latchUP , 负压 CHIP 很常发生 latch UP .   负压pump 如  TFT  LCD driver 那类很多用 高压正负压工艺 ,且 gate本身高压  , 还有些就是 32v MOS  切成正负压16V .
另一种是 Well 内 给负压 , PSUB 还是 0V .
Negative LDO 就 ldo输出端 那一个mos 改 nmos  , source 输入, drain 输出 , Negative LDO 跟一般LDO 不同, 但是 输出端电容 都对 GND 挂 .

一般positive LDO , 输出pLDMOS ,  source  接高压 ,  输出 drain 端 , pLDMOS 的 gate要做好 clamp .  输出端电容 都对 GND 挂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 process 有没有 +/- 负压  ,  高压正负压工艺  ,其 psub可以给负电压  , 缺点是因 PSUB 很大一整块. 一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A:
负压pump可以用cross coupled charge pump实现,结构和正压相同,只不过管子类型相反。 ...

麻烦问一下这个负压有参考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