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下芯片回片发现存在短路问题该如何debug

楼主(2023-04-12):
流出去的芯片回来之后发现VDD短路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流片前规避这个问题?

从原理图角度看不出问题,从版图角度有些DRC rule not waived,但是不能直接说明是短路问题;

跑后仿真能看出来短路问题不?

网友:
前后仿对于有些floating点,关断不完全点,是仿不出来漏电的。
可以考虑去做EMMI定位看看漏电位置吧,结合电路分析漏电原因

网友A:
什么工艺原理图角度看不出问题啊,VDD短路肯定能看出的啊,你保证你投片的跟你仿真的是同一个原理图,lvs clean;top仿真个DC就肯定能看出来了,不可能看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原理图角度看不出问题啊,VDD短路肯定能看出的啊,你保证你投片的跟你仿真的是同一个原理图,lvs c ...

这个top仿真DC是后仿真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top仿真DC是后仿真不?

前仿就行,后仿真就是多了RC寄生,你lvs过了只要设计仿真是规范的就没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的drc问题,那些基本都是一些制造可靠性的要求,要真的drc导致你电路short了,你跑lvs也能看到,我觉得这个概率很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就行,后仿真就是多了RC寄生,你lvs过了只要设计仿真是规范的就没什么问题,至于你说的drc问题,那些 ...

这个确实不是原理图的问题,还是版图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就是有些DRC rule并不会去cle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不是原理图的问题,还是版图问题可能性大一些,就是有些DRC rule并不会去clear;
...

是的,我们投片都是带drc waive的,drc clean的情况基本没遇到过;但是layout人员都会review这些waive项,而且最终肯定是会带上所有的layout,dummy之类的做lvs验证(这个验证不管你DRC waive不waive,只要short就能检查出来),只要这个没问题,就不会存在short(这个要保证rule可信且没有关闭一些特殊check项);你也可以打开最终的layout进行线路点亮去check电源连接关系。
你可以先手动点亮去check看看,不行就做个FA的热点分析,确定short位置再返回来检查设计,版图,还有rule。

网友B:
多半是soft connection的问题,检查下版图的衬底和井电位的连接

网友:
如果仿真能看出的来的短路,一般都能在仿真看出来的,你这个短路还是分析一下为什么再看吧,也许是工艺问题或者ESD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投片都是带drc waive的,drc clean的情况基本没遇到过;但是layout人员都会review这些waive项 ...

好的,明白;热点分析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soft connection的问题,检查下版图的衬底和井电位的连接

软连接问题在过LVS的时候会报错,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衬底连接的问题。以前碰到过一个case,版图中用的psub2,LVS查不出来,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短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衬底连接的问题。以前碰到过一个case,版图中用的psub2,LVS查不出来,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短路电流 ...

好的,参考一下;

网友D:
我猜你用的是带有DNW的工艺,然后版图工程师为了图方便,用了PSUB2这个层,导致了软连接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用的是带有DNW的工艺,然后版图工程师为了图方便,用了PSUB2这个层,导致了软连接短路。 ...

这个短路测试了一下是DVDD和GND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