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ator函数使用

楼主(2023-04-12):
想利用函数求dx的值用哪个函数

网友A:
应该要用到cross,cross会将你指定的y值对应的x值返回,你这个应该就是制定y为10%跟90%的Vmax,返回他们的x值然后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用到cross,cross会将你指定的y值对应的x值返回,你这个应该就是制定y为10%跟90%的Vmax,返回他们的x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