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栅极和漏极源极都连接在一起的mos有什么用?

楼主(2023-04-12):
在实际电路中会看到这样的结构,好像对电路的基本功能没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为了提升性能设计的,想知道这样的结构主要是为了改善哪方面的性能,有没有经验多的大佬解答一二

网友A:
dummy器件,用来提高器件匹配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my器件,用来提高器件匹配度的

感谢解答!请问提高匹配度主要是为了降低失调吗

网友B:
没什么用的dummy,主要是画版图需要匹配的器件左右一般会加上一样尺寸的mos管短接,所以就在电路上加上表示这里匹配要求高一点。对电路本身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用的dummy,主要是画版图需要匹配的器件左右一般会加上一样尺寸的mos管短接,所以就在电路上加上表示 ...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C:
一般在什么位置加呢

楼主(2023-08-10):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什么位置加呢

我最近学习了画版图,dummy一般是为了匹配性加的,通常加在对匹配度要求高的差分对和电流镜处。有时为了版图布局的合理性,也会加一些dumm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学习了画版图,dummy一般是为了匹配性加的,通常加在对匹配度要求高的差分对和电流镜处。有时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