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等相关软件license是根据mac地址吗

楼主(2023-04-12):
旧服务器上面的软件和license迁移到新服务器上,继续nfs挂载给其他服务器使用,这种license还需要修改吗

楼主:
比如a服务器上面安装的软件和相关license,通过nfs挂载给b使用,现在a服务器上面的软件copy到c服务器上面,继续nfs挂载给b使用,是不是license可以不用改? 如果添加新服务器f,license是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a服务器上面安装的软件和相关license,通过nfs挂载给b使用,现在a服务器上面的软件copy到c服务器上面, ...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B:
要看你license了 有的是不限制mac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啊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license了 有的是不限制mac地址的

不懂license,看来还得试试

网友:
换了服务器不能用了就说明和mac 有关

网友:
a服务器继续做license server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