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求解

楼主(2023-04-12):
想问一下这个结构(Razavi 248页)怎么求环路增益呀?
Vin置️0后 在Vout处断环 到VP的时候 后面就不会了。

网友:
Vp到Vout不就是共源共栅放大了吗

网友A:
vin那个地方应该是开路,因为是与反馈电流做运算

网友B:
在断点处加Vt,Vp=VtC1/(C1+C2), Vout=-Vp*gm2(gm1ro1ro2//RD)≈-Vp*gm2*RD,环路增益的绝对值就是gm2*RD*C1/(C1+C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那个地方应该是开路,因为是与反馈电流做运算

谢谢大佬答复,但是为什么vin是视为开路啊,这不是Vin输入电压吗?输入电压置零应该是短接地啊,确实与电流做运算,可是在VS端我觉得也能看成与VGS做运算呀,而且这不是写着Vin嘛,应该是输入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断点处加Vt,Vp=VtC1/(C1+C2), Vout=-Vp*gm2(gm1ro1ro2//RD)≈-Vp*gm2*RD,环路增益的绝对值就是gm2*RD*C ...

可是求环路增益的时候不是要输入端置零嘛,输入端Vin置零之后,MOS不是都失效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求环路增益的时候不是要输入端置零嘛,输入端Vin置零之后,MOS不是都失效了吗
...

献丑了,其实我这种的处理方式并不严谨,以下仅分享个人的理解。

首先是这个反馈电路的输入信号是不是电压呢?图上只标注有Vin和Vout,那这个结构是不是输入是电压,输出也是电压的 电压-电压负反馈呢?

通过你书上的笔记可以看出你的回答当然是"不是"。这是当然的了,如果上面我说的是对的话,那书上绝大多数反馈电路图都是电压-电压负反馈了,因为他们都只标注了Vin和Vout的位置。

实际上如你所写,这个电路的反馈结构是 电压-电流 。反馈的电流是与输入的电流叠加,再往上送到输出,因此实际的输入信号是电流而不是电压。如果你要算这个电路的”增益”,其实应该是Vout/Iin而不是Vout/Vin。

图上标注的只是Vin的位置,由于实际输入是电流信号,这里反馈的电流不能直接与输入的"电压"叠加,人为地把“Vin"等效转换一下变成电流输入,会比较好看。这样一来所谓算环路增益“输入置零”的时候,电流源输入就会表现为开路而不是短路了。当然这里说的"等效"并不是完全严谨的,只是帮助快速理解,具体你可以看看书上的例8.9以及本章后面的内容。个人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也还有所欠缺,相互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答复,但是为什么vin是视为开路啊,这不是Vin输入电压吗?输入电压置零应该是短接地啊,确实与电 ...

M2反馈电流信号,与输入信号在M2 drain并联,所以输入是电流信号,应该开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献丑了,其实我这种的处理方式并不严谨,以下仅分享个人的理解。

献丑了,其实我这种的处理方式并不严谨,以下仅分享个人的理解。

首先是这个反馈电路的输入信号是不是电压呢?图上只标注有Vin和Vout,那这个结构是不是输入是电压,输出也是电压的 电压-电压负反馈呢?

通过你书上的笔记可以看出你的回答当然是"不是"。这是当然的了,如果上面我说的是对的话,那书上绝大多数反馈电路图都是电压-电压负反馈了,因为他们都只标注了Vin和Vout的位置。

实际上如你所写,这个电路的反馈结构是 电压-电流 。反馈的电流是与输入的电流叠加,再往上送到输出,因此实际的输入信号是电流而不是电压。如果你要算这个电路的”增益”,其实应该是Vout/Iin而不是Vout/Vin。

图上标注的只是Vin的位置,由于实际输入是电流信号,这里反馈的电流不能直接与输入的"电压"叠加,人为地把“Vin"等效转换一下变成电流输入,会比较好看。这样一来所谓算环路增益“输入置零”的时候,电流源输入就会表现为开路而不是短路了。当然这里说的"等效"并不是完全严谨的,只是帮助快速理解,具体你可以看看书上的例8.9以及本章后面的内容。个人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也还有所欠缺,相互学习

嗯嗯,谢谢老哥的回复,这样说我就明白了,Vin在这里只是一个信号注入的位置罢了,并非代表实际信号。也怪我没仔细看例8.9,以为会了电压电压反馈其他的都会推了,就没仔细看另外三种组态,实在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反馈电流信号,与输入信号在M2 drain并联,所以输入是电流信号,应该开路处理
...

嗯嗯,明白了,谢谢大哥 还是组态没判断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献丑了,其实我这种的处理方式并不严谨,以下仅分享个人的理解。

不好意思 我在做课后习题的时候又发现了这个问题,(a)中这个结构明明是电压电流反馈结构的,也就是意味着反馈信号的叠加方式是电流的,那这里的Vin也应该是代表着输入电流,输入电流置零求环路增益不应该是开路嘛,这里怎么又变成短路接地了?实在是又困惑住了,望老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我知道了,是因为电流反馈他要先诺顿等效变成一个电流,然后进行输入加载考虑了!是这样吧

网友(2024-06-10):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判断电路的反馈类型呢?就是你们一直讨论的到底是series-series,还是shunt-series?怎么就知道反馈回来的是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