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网表进行后仿真,怎么查看结点电压?

楼主(2023-04-12):
我用PEX提取参数后,生成了spectre后仿真网表,我用这个网表进行后仿真,后仿真结束后我想查看网表内一些结点的电压信息,请问我怎么查看?

前仿真我用那个direct plot可以选择内部结点查看电压,可是到了后仿真网表我就不知道怎么查看了

网友:
没想过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
内部电路的不能看

网友A:
同问,后仿真怎样才可以内部电路管子的DC参数,比如fT、Vth、Vdsat等等

网友:
除非是打上pin,不然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后仿真怎样才可以内部电路管子的DC参数,比如fT、Vth、Vdsat等等

尝试用calibre view做后仿真呢?网表做后仿真可能还真看不了

你要看Vth这些参数,估计你做的是模拟电路,规模也不会太大,很适合用calibre view做后仿真呀,而且后仿真做完应该也能通过calibre view查看晶体管参数
规模较大的电路要想生成calibre view做后仿真是不太可能,我前仿用的2560个晶体管,后仿要等待生成calibre view,我等了两个小时,最后软件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用calibre view做后仿真呢?网表做后仿真可能还真看不了

你要看Vth这些参数,估计你做的是模拟电路 ...

我的电路时RF电路,管子不多,我时抽取的calibre view,但是后仿真还是没法看fT、Vth等参数,有没有大佬讲讲后仿真怎样才可以看fT、Vth等参数

网友(2024-06-19):
引用 楼主:
尝试用calibre view做后仿真呢?网表做后仿真可能还真看不了

你要看Vth这些参数,估计你做的是模拟电路 ...

你好,我用的就是calibre view做的后仿,但是内部节点还是选中不了,请问这个应该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