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怎么量距离

楼主(2023-04-12):
请教一下这个距离怎么量?

版本是618的

网友A:
点击Type 找找你想要的

网友B:
快捷键N 调整角度

网友:
快捷键n,调整为任意角度

网友C:
这个距离一般不是量横向的吗?水平多少是多少

网友D:
点开type,snap target 选择 points 或者 edges and 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开type,snap target 选择 points 或者 edges and points

没找到那个选项啊,之前616的可以选点,这个618的选不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N 调整角度

这个可能我没说清楚  不是角度的问题我是选不上那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Type 找找你想要的

没找到  都试过了 之前616可以选点 现在618不知道是没找到地方还是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距离一般不是量横向的吗?水平多少是多少

这个我想看一下两个点的距离够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那个选项啊,之前616的可以选点,这个618的选不上点。

点那个小三角形,不是点下拉菜单

网友E:
按ruler的键之后F3,出现snap target的下拉,可以选择edges and points选项,这是可量边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ruler的键之后F3,出现snap target的下拉,可以选择edges and points选项,这是可量边与点。 ...

找到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Type 找找你想要的

一开始就点错了  哈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点错了  哈哈  谢谢

网友:
k  f3  type 左边小三角点一下 ,snap  mode :  anyangle   snap target :points

网友:
左上角有选择角度模式的吧

网友:
你S有距离边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