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线性度优化方法,pvt下高温线性度差

楼主(2023-04-12):
LNA是cascode+degen电感结构,线性度在高温下很差,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管子size减小可以提高,高温的线性度,但是低温线性度也会急剧恶化,很难找到一个size或biase让,高低温线性度全部达到要求;ps:oip3>19

网友:
我也是做LNA的,同问,有什么办法可以cover  pvt下的spec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