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负载电流仿真用IDC还是负载电阻???

楼主(2023-04-12):
如图,为什么有一些结构的LDO用idc去仿真负载电流,tran输出电压会出现几十V的情况呢?是一开始环路没建立出现这种情况吗?实际中这样会把管子击穿吧?

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呢?

楼主:
主极点是在LDO的输出端

网友:
仿真的时候 idc肯定是在稳定后再加上去的啊

网友:
参考电压3V?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