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TE 测试pattern一般用什么什么语言写脚本

楼主(2023-04-12):
各为ATE大佬好,

      为了摆脱对设计和仿真的依赖,有时候需要自己配寄存器生成各个平台的pattern,我想问问各位都是用什么语言写脚本比较多啊(方便后面学习)。

网友:
看测试机的啊

网友(2023-06-06):
我一般根据公司项目的特征,自己在机台开发应用模板,根据配置寄存器地址,数据方向,来生成机台自己的Pattern,当然这些需要借助机台自己的工具或者API,例如V93000上的SmartRdi, Chroma的WRITE_PAT_MEM, MEM_CAPTURE。看你的需求是想在工作PC上生成Pattern,这样生成后还需要导入到机台(简单的可能复制粘贴,复杂的还需要用到转换工具),感觉不会多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