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 18ud12管子可以长时间工作在VGS=1.8V下吗

楼主(2023-04-12):
如题,若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760774-6946779.html  ,18ud12长时间工作在VGS是否没问题?

网友A:
18ud12为啥叫18ud12,实际就是1.8v的device只是length短,vds电压不要超过1.2。栅氧厚度和普通1.8V器件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ud12为啥叫18ud12,实际就是1.8v的device只是length短,vds电压不要超过1.2。栅氧厚度和普通1.8V器件没啥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ud12为啥叫18ud12,实际就是1.8v的device只是length短,vds电压不要超过1.2。栅氧厚度和普通1.8V器件没啥 ...

正解!

网友(2023-08-19):
ud12的vth是否变小比正常18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