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紫光DDR ip的问题

楼主(2023-04-12):
      这是紫光DDR ip的框图,同时提供了读写通道,是不是代表可以同时进行读写请求以及处理。在抓信号的时候也出现了rvalid、wready信号同时为高的情况,感觉是不是可以同时读写?

网友A:
看这个示意图,控制器入口这里应该可以同时,控制器进行调度,到了ddr sram接口就不能同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示意图,控制器入口这里应该可以同时,控制器进行调度,到了ddr sram接口就不能同时了 ...

那假如读写请求都是同时发起,而且两次请求的间隔是完成一次突发的时间,感觉后面的物理接口端忙不过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假如读写请求都是同时发起,而且两次请求的间隔是完成一次突发的时间,感觉后面的物理接口端忙不过来啊 ...

控制器会调度这2个请求,整体平均来说入口的读写请求带宽肯定不能超过物理接口的带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会调度这2个请求,整体平均来说入口的读写请求带宽肯定不能超过物理接口的带宽啊
...

ok,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