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Server 如何關閉查詢功能? (如何讓lmstat 無法查詢)

楼主(2023-04-12):
各位大大,

請問license server 可以設定讓lmstat 無法查詢, 只有tool可以 check out/in License 嗎?
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

.

网友:
设定lmstat权限

网友:
看一下lmutil,lmgrd和lmstat等命令的help,没有这方面的选项吧

可以对flexlm部分进行chown+chgrp指定特定用户,但人家从别的地方拷贝一个过来,你还是没办法

网友:
把那几个命令的文件删除了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