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输出短路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23-04-12):
使用class AB输出时,短路电流很大,本人采用利用二极管将输出的gate钳位的办法进行过流保护。
但是这样会在高温时对运放的增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请问这是因为什么,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试试别的限流方法,比如用输出级的电流镜,再反馈到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别的限流方法,比如用输出级的电流镜,再反馈到gate。

对,我现在试了一种这样的结构,先用电流镜把电流sense出来,然后再用负反馈把vg控制住,但是现在会对电路的原有功能如增益等造成很大影响,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个小电路的管子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我现在试了一种这样的结构,先用电流镜把电流sense出来,然后再用负反馈把vg控制住,但是现在会对电 ...

貌似是在输出端发生了正反馈?

网友B:
你说的短路电流是什么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短路电流是什么电流啊

输出端接vdd或者gnd的电流,source和sink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vdd或者gnd的电流,source和sink电流

输出端为什么要接vdd或者gnd,你是在模拟短路时候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为什么要接vdd或者gnd,你是在模拟短路时候的电流吗?

对的,是这样,在设计一个运放,对短路电流有限制。

网友:
1.     Mos  L 别太小  除当ESD 也增加MOSRDS
2.      MOS用multi 其中一个  串 current sense , 电流  拉掉gate 电压
3.      输出端直接用比较器比靠近vdd , gnd  强迫 off classAB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这样,在设计一个运放,对短路电流有限制。

还有这样的规格吗。
谢谢解惑。

楼主:
谢谢大佬们,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端接vdd或者gnd的电流,source和sink电流

老哥想问下测短路电流时vout接vdd or gnd,此时v+ v-是都接vdd/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想问下测短路电流时vout接vdd or gnd,此时v+ v-是都接vdd/2吗

用单位增益负反馈来搭tb吧一般都是,然后只要设置v+=vdd/2就行了,v-和vout是连一块的。

然后vout接gnd或者vdd,测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单位增益负反馈来搭tb吧一般都是,然后只要设置v+=vdd/2就行了,v-和vout是连一块的。

然后vout接gnd ...

如果输出与vout也就是也接地的话那输入对管一个栅极18v,一个0v,那岂不是必有一个输入管子击穿吗??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与vout也就是也接地的话那输入对管一个栅极18v,一个0v,那岂不是必有一个输入管子击穿吗??求 ...

那就得做输入端的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得做输入端的保护了吧

如果输入对管的s端连在一起,这么测试好像无论怎么保护也必有一个击穿的呀

网友(2025-07-21):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