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功率管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3-04-12):
LDO的功率管的驱动能力下降,功率管的等效电阻为何会增大?Iload应该不变吧

网友:
考虑dropout的情况,比如300mA负载,vdd-vout(nom)=dropout,输出vout=vout(nom),此时如果功率管驱动能力下降,那要想Iload不变,vout会降低,那功率管的vds增大,id不变,等效电阻不就是变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