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AC的DNL与INL后仿性能较差

楼主(2023-04-12):
各位伙伴,麻烦帮忙一起解决看一下!设计了一个9bit的RDAC,使用了纯电阻设计,电路简单!  分辨率大概0.32℃/code,高4bit hot code, 低5bit binary code,
低五位的MOS开关数与线性度的折中。前仿DNL与INL都在0.5个LSB左右,但是后仿的时候,在低bit往高bit跳变的时候发现DNL突然变大,即从000,001,111跳变到000,010,000时,DNL增加至1个LSB,INL突然大幅下降。后仿分析发现是寄生电阻过大导致的,但是经过估算对于DNL、INL有影响的寄生电阻都是在接受范围之内的。每条支路的电压以及电流的变化后仿也没有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非常感谢!

低bit电路

低bit电路

前仿DNL、INL

前仿DNL、INL

后仿(RC)DNL、INL

后仿(RC)DNL、INL

影响线性度的主要连线的电压变化

影响线性度的主要连线的电压变化

连线电压

连线电压

RDAC的输出异常点

RDAC的输出异常点

楼主:
对于一些重要的的连线需要额外注意layout出PIN的位置,RDAC的线性度不满足要求的原因就是因为IDAC出PIN的位置离电阻较远,靠近开关MOS的源极,因此BG灌入电流时,需要经过一小段金属连线再到电阻,而金属连线宽度较小并且长度较长,会有比较大的寄生阻抗,导致VDAC的输出会与实际相差较大,影响RDAC的线性度

网友A:
图上标注的1ohm是一个 LSB 1欧姆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注的1ohm是一个 LSB 1欧姆的意思吗

不是的,一个LSB是(10uA*2K)/32,那个0.1欧姆是我leader标记的连线阻抗要小于1,但是基本不可能,Metal方块电阻都在0.5欧姆了,根据我的验证连线电阻不超过10欧姆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仿真DNL和INL的,能看看公式或者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仿真DNL和INL的,能看看公式或者教程吗

DNL设置说明

DNL设置说明

DNL设置示例

DNL设置示例

我的DNL的设置,INL类似

我的DNL的设置,INL类似

RDAC的输出是VDAC,先仿真DC,得出VDAC的数值,然后在calculator的公式里面找到DNL、INL,设置如上;我也不知道是否通用,我的DNL、INL是这样仿真的,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RDAC的输出是VDAC,先仿真DC,得出VDAC的数值,然后在calculator的公式里面找到DNL、INL,设置如上;我 ...

我最近也是在用这个公式仿真,但对里面的参数还不太理解,我是这样设置的:
仿出来的结果感觉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是在用这个公式仿真,但对里面的参数还不太理解,我是这样设置的:

仿出来的结果感觉很奇怪:

我也不是很懂,你仿真步数弄大一点,阈值改为0,no of samples设置为nil,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很懂,你仿真步数弄大一点,阈值改为0,no of samples设置为nil,试一试? ...

好的,谢谢

楼主:
解决了,是layout的一个出PIN的问题

网友C(2023-12-0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layout的一个出PIN的问题

PIN离电阻很近 但是PIN之前的METAL连线有点长会影响吗?

楼主(2024-01-10):
引用 网友C:
PIN离电阻很近 但是PIN之前的METAL连线有点长会影响吗?

在我这个模块里面是有影响的;原因是:DAC的电流从PIN注入RDAC;因为从BG到RDAC有一段距离;当时线的宽度也没有做特别要求,只要能过10uA的电流即可;所以layout同事直接将PIN打在了靠近BG输出端口;导致BG到RDAC的连线电阻较大;而这个DAC本身就是电阻类型的;相当于在DAC前面又串联了一个大电阻;进而影响了它的线性度(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改为PIN的位置;问题就解决了;就有点玄~~~欢迎解惑)

网友(2024-03-08):
萌新想问一下,打pin是指create——pin里的那个吗?我觉得那个和打lable的效果不是相同的吗?不打pin只打lable就能通过DRC和LVS,请问PIN有什么用吗?

网友D:
请问横轴是DIN,纵轴是DNL,单位是LBS,的对应关系这种图怎么仿呢?

网友E(2024-04-29):
你好,请问这里的RDAC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的呀,刚接触这一块,需要搭一个2bitRDAC和5bitR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横轴是DIN,纵轴是DNL,单位是LBS,的对应关系这种图怎么仿呢?

对于DAC而言,使用vpwl添加一个斜坡信号输入给一个理想的ADC,ADC的输出作为你设计的DAC的输入,然后去calculator里面找到DNL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这里的RDAC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的呀,刚接触这一块,需要搭一个2bitRDAC和5bitRDAC ...

4+5的分段RDAC,高4位温度计码,低位为二进制编码;就电阻串联,开关控制,与我图里面的一样

网友E:
礼貌问一下,电阻是做了个symbol吗,可以看看里面什么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礼貌问一下,电阻是做了个symbol吗,可以看看里面什么结构吗

就是普通的电阻,没什么特别的,哈哈

网友:
Customview (sandwork) 有adc toolbox 记得也有 INL DNL 计算, 有人用过这吗 ?

网友(2024-10-31):
作者有手动算过DNL吗?我同样的参数设置,calculator里的DNL函数算出的DNL和我手动算的差很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5-03-28):
引用 楼主:
RDAC的输出是VDAC,先仿真DC,得出VDAC的数值,然后在calculator的公式里面找到DNL、INL,设置如上;我也 ...

为什么同样设置,我的就不出图呢

网友F(2025-05-1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layout的一个出PIN的问题

电路图仿真还要考虑线长吗。会对仿真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仿真还要考虑线长吗。会对仿真造成影响?

是后仿有问题,layout里面连线的影响

网友G:
会不会出在开关上,排查下抽头连接处的打孔。另外你全部用NMOS做开关?高压 低压会有Ron的差异,占比太大的话影响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出在开关上,排查下抽头连接处的打孔。另外你全部用NMOS做开关?高压 低压会有Ron的差异,占比太大的 ...

学习了,感谢感谢!请问一下您提到的高低压NMOS的Ron会有差异。高低压指的是RDAC输出电压不同时,每个开关的导通的阻抗不一样吗?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到,对于开关的导通阻抗我是取了大概为电阻的十分之一。但无法解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需要优化线性度,要解决开关阻抗变化的问题。请问前辈您有什么想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