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下有关A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3-04-13):
萌新想问一下比如做一个12bit 的ADC,前仿不加噪声、不加失配的情况下得到的ENOB在11.8bit左右这个值合适吗?

网友:
13-14bit比較合適

网友:
同问,做出来差不多这个数值

网友:
正常吧,超过12bit应该是计算误差了,量化噪声决定你ENOB不可能大于12B

网友:
DNL小于1lsb的话,那ENOB在11bit以上就可以啦

网友(2023-06-03):
想请问前仿怎么加上噪声呢还有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