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锁相环为了滤除sdm的高频噪声,带宽设置为1/100的Fref。

楼主(2023-04-13):
大家看下我这波动怎么这么不正常,这是小数分屏有的波动吗,我做了dft,输出大概是对的,但是波动很难看,而且我为了滤波带宽设置很小,波形比之前变稳点了点,导致锁定时间很长,这有解决方案吗,我想问我的控制电压正常吗这个波动,如果正常那么这么解决带宽减小产生的锁定时间变长呢?

这是锁定的波形

这是锁定的波形

详细的

详细的

这是做的dft

这是做的dft

网友A:
看看快速锁定的论文吧,一般就是1.先把频率粗锁定到目标频率附近,然后再用PLL环路去锁定;2.先用大带宽去锁定,在目标频率附近时,再切换小带宽;3.先用大电流对控制电压充电至目标电压附近,再切回环路锁定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快速锁定的论文吧,一般就是1.先把频率粗锁定到目标频率附近,然后再用PLL环路去锁定;2.先用大带宽去 ...

想问下我的控制电压输出正常吗,我感觉好乱,不是说输出会呈现规律性变化吗

楼主:
想问下大家我如果给控制电压一个初值,那么锁定时间就会大幅度减小,这种方法可取吗?

网友B:
lock前 --> wide BW, lock後再壓低BW then SDM

我們自己做沒特殊技巧 Fref 27MHz, Fout 2.5GHz

Low BW mode: 0.49MHz, fast locking mode: 2MHz locking time < 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ck前 --> wide BW, lock後再壓低BW then SDM

我們自己做沒特殊技巧 Fref 27MHz, Fout 2.5GHz

有相关文献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