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直流仿真和瞬态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3-04-13):
大家好,我是模拟IC小白,最近在做带隙基准,我的直流工作点都正确,可是带隙基准电路的输出电压在瞬态仿真和直流仿真情况下不一样。我的电源电压VDD=1.2V,带隙基准目标输出电压Vref=0.6V,直流仿真输出电压基本正确,可是瞬态仿真结果将近900mV,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以下是我的瞬态仿真结果,和启动电路注入电流的瞬态结果:

温度扫描和噪声仿真:

稳定性仿真:

网友A:
1.没有电路图 2.时间仿长一点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电路图 2.时间仿长一点看看呢

您好,我仿真时间设置更长和现在结果一样的

楼主:
我的运放是单级的折叠式共源共栅,在运放输出端和带隙基准输出端之间加了补偿电容,相位裕度补偿到了65°,但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瞬态结果里,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差的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瞬态结果里,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差的有点多啊

我看了一下chris老师模拟设计课的带隙基准,瞬态仿真波形结果跟我的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chris老师模拟设计课的带隙基准,瞬态仿真波形结果跟我的差不太多

贴电路图看看

楼主:
顶顶,求做过的前辈指导

网友C:
xd 你电路功耗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xd 你电路功耗多少呀

VDD=1.2V,模块还在调整,总电流不超过30uA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DD=1.2V,模块还在调整,总电流不超过30uA吧

我做的要求3uA导致我的带宽基本没有。 而且兄弟你的噪声好小 能看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要求3uA导致我的带宽基本没有。 而且兄弟你的噪声好小 能看看电路图吗
...

我噪声贡献大的电流镜MOS管L超级大,用的smic18,L取的最大值10um,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噪声贡献大的电流镜MOS管L超级大,用的smic18,L取的最大值10um,或许可以试试
...

用这么大 我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么大 我天

在毕设要求面前,芯片面积都是毛毛雨啦

楼主:
顶一下,再顶一下,求解答

网友D:
你仿一下简并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仿一下简并点看看

您好,我原来的电路有包含启动电路,简并点仿真发现,总共有三个简并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原来的电路有包含启动电路,简并点仿真发现,总共有三个简并点
...

看不正常的简并点下,运放的工作是不是不对,调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正常的简并点下,运放的工作是不是不对,调运放

这是我的三个简并点,请问怎样让电路工作在不正常的简并点下呢?

网友:
很明显你的放大器出问题了 电源电压太小了 导致放大器工作状态有问题 ,你还是把电路图贴出来吧

网友E:
1.2V的电源电压设计基准 我感觉拉扎维书上的那种办法是很难设计的  即使做出来了,性能也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电源电压设计基准 我感觉拉扎维书上的那种办法是很难设计的  即使做出来了,性能也不会很好 ...

谢谢您提醒,我正在修改了,最近做的是新结构,所以不太方便发

网友:
1)有可能是环路相位裕度不够;2)bandgap架构选择不合适,这种低压基准基本只能选择低压电流型bandgap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