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 modgen

楼主(2023-04-13):
初学请教layout xl这个modgen 功能,拖动了table里面的之后,版图没有反应,怎么让版图变成表里面的布局啊

网友:
慢慢摸索

网友:
拖了就会有变化啊,你得先调节所要布的行数和列数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先调整你的行和列,然后再拖动table里面的A 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先调整你的行和列,然后再拖动table里面的A B

我的连线有短路,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连线有短路,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

你用modgen连线的吗?我也试过用modgen连差分对的线,也是各种short,有的还不符合DRC,一般只用modgen做floorplan,可能还是没有研究到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modgen连线的吗?我也试过用modgen连差分对的线,也是各种short,有的还不符合DRC,一般只用modgen做 ...

我试了试连线,短路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网友C:
新手小白问一下这个怎么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试连线,短路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连线感觉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新手小白问一下这个怎么用的呀

选中你要做成modgen的器件。place->modgen,然后自己再摸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要做成modgen的器件。place->modgen,然后自己再摸索摸索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