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课后习题

楼主(2023-04-13):
想问问如图所示,为什么在输入点用KVL和输出点用KCL可以得到式子(1)和(3)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这两个定律的含义……电路设计基础里有吧

网友B:
基尔霍夫电压定理和基尔霍夫电流定理,可以百度具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这两个定律的含义……电路设计基础里有吧

麻烦帮我看一下为什么不是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尔霍夫电压定理和基尔霍夫电流定理,可以百度具体定义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写的吧,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g11和G11都是电阻的倒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写的吧,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里g11和G11都是电阻的倒数 ...

对于你提供的这张图所示的a电路,你的算式是正确的。
对于原图中所列出的算式,电流I2没有在图中体现,感觉有点对不上号的意思。
原电路在razivi第二版305页有讲解,并进行了简化便于分析,可以详细查阅原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你提供的这张图所示的a电路,你的算式是正确的。
对于原图中所列出的算式,电流I2没有在图中体现,感 ...

第二张图有说明的,说I2是流过G22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有说明的,说I2是流过G22的电流

那这两个式子感觉更混乱了,看不懂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使用人家算式里面的表达符号,不要硬套图中的符号。有一些可以等价,有一些你硬套,你以为可以等价,其实就把算式复杂化了。
其次,第一个算式里,人明确说了Iin是输入电流,你却把Iin减去一个G12*Vout,然后又把G11等效为Zin分之一,这就是画蛇添足,你的算式和人家就长得不像。舍此之外,你的算式后面是对的。

第二个算式里,人AVo是前馈增益,然后使用Zout的概念。你又私下做了一堆转换,只会让自己更加无法理解。比如说第二个算式的第三项,写的是G12*Iin,但是因为这里Iin等于I2,所以它就可以写成G12*I2。这个如果你要一步到位去写,你就会很难理解。

这个推导你不要想着一步到位,你就把相应的电压和电流先标记出来,然后第二步化简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些电流的表达式是什么。这样就能得到和书上一样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使用人家算式里面的表达符号,不要硬套图中的符号。有一些可以等价,有一些你硬套,你以为可以等 ...

谢谢大佬回复,可是我并没有私下做转换呀,我的这两个表达式都是根据第一张图的中的题目给出的图写出来的,没有做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可是我并没有私下做转换呀,我的这两个表达式都是根据第一张图的中的题目给出的图写出来的 ...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按照第一张图上的符号进行推导的啊。我的意思是你要理解他算式里的符号,而不是直接使用图上的符号进行推导。这样就很容易获得和他一样的算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按照第一张图上的符号进行推导的啊。我的意思是你要理解他算式里的符号,而不是直接使用 ...

噢噢噢 就是要自己把那些G参数都转化成实际含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噢 就是要自己把那些G参数都转化成实际含义

嗯。你先理解用那些实际含义的符号是怎么得到他这个算式的。你就理解他的思路了。至于要不要转成G参数,要看书后面的推导有没有用到。如果他后面还是顺着实际含义的符号展开,你甚至不需要把那些G参数转换进去。看书不就是要跟着作者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先理解用那些实际含义的符号是怎么得到他这个算式的。你就理解他的思路了。至于要不要转成G参数, ...

确实!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