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脚本生成截面图

楼主(2023-04-13):
左边是版图,右边是截面图,通过脚本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实现从左到右边的功能?
即在版图上需要生成截面图的位置拉一根线,自动就生成截面图,况且可以定义各层的堆叠顺序和厚度。
或者有没有其他工具可以读取GDS,然后实现这个功能哈? 谢谢!

网友:
b站有个3d可视化的视频,但是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