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关于版图中PMOS衬底和NMOS衬底电位会在spectre后仿网表中生成端口的问题

楼主(2023-04-13):
我在版图中绘制了PMOS的衬底电位vdd!和NMOS的衬底电位vss!

这几个衬底电位在我画schematic原理图的时候,是不会有vdd!和vss!端口的,于是我生成的symbol里面就没有vdd!和vss!端口
可是我要做后仿,就用这个版图去跑PEX了,生成了SPECTRE后仿网表,我发现后仿网表里面多出来vdd!和vss!端口,这样就和symbol端口对不上了
请问大佬们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呢?把SPECTRE网表里面的vdd!和vss!端口删除就可以了吗?

网友A:
那里在你的symbol上加上Bulk 端口不行?,用4端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在你的symbol上加上Bulk 端口不行?,用4端器件

那不是又得从原理图到版图再来一遍

网友(2024-08-21):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2024-11-25):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