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上变压器的反馈怎么分析呢?

楼主(2023-04-13):
比如像这个电路,中间怎么是正反馈了呢?

楼主:
像TR1,假如没有反馈耦合,即k为0,在栅端的同名端加正的电压,由于是源跟随器结构,栅源电压极性相同,栅端电压为正,源端电压也为正,源端电感的同名端便为负,然后由于同名端电压极性相同,引入反馈后,那么反馈到栅端的同名端便为负,起到负反馈作用。
对TR3分析也是如此,假如没有反馈通路,信号从L9的同名端输入正的电压,则M4源极信号为负,共栅极的源漏极性相同,L11的同名端为负,反馈到L9的同名端,即为负反馈。
但是这样分析的话,TR2应该和TR1一样都是负反馈了唉。所以考虑从电流进入耦合电感的方向进行反馈判断。
由于电流同时流入变压器的同名端时,电流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同,自感和互感磁通方向相同,都与自身磁通方向相反,比采用单个电感时对电流变化的阻碍能力更强,阻抗变大,会使得电流在增大时的速度变慢,在1/4周期到达正弦波顶点时,其变化的量即峰值会比原来没有耦合时的电流值小。
如果电流和电压都是为地为0参考点,电流从VDD流向地,即在图中电流方向是自上向下流的,那么TR1中的电流是异名端流入,电流与参考电压方向相同,TR2和TR3是同名端流入。
TR1由于异名端流入,互感削弱了自感,导致阻碍电流变化的能力变弱,阻抗变小,会使得电流在增大时的速度变快,在1/4周期到达正弦波顶点时,其变化的量即峰值会比原来没有耦合时的电流值大。
所以就是电流从同名端同时流入的情况时,变压器会使得线圈上的电流比没有耦合时单个电感的电流小,反正则大。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输入和输出的考虑没有问题,级间漏源正反馈需要考虑参考电压和参考电流的方向,会多产生一个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