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生成带$setuphold的sdf 3.0文件

楼主(2023-04-13):
各位大神,我在icc使用这条语句生成之后的文件还是2.1版本的:write_sdf -version 3.0 digital.sdf
然后库文件里是setuphold合并的,但自动生成的sdf文件是分开的,反标不上去,请问icc怎么能生成带$setuphold的sdf文件呢

网友A:
一般用pt 生成,比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pt 生成,比较好 ~~~

这个cannot find $hold timing check 是啥意思,是sdf里不能有$hold吗

网友A:
这个cannot find $hold timing check 是啥意思
---
这个目测是 仿真的时候用了 verilog 模型,里面用sdf 2.1 格式。。。

write_sdf -version 3.0 digital.sdf
---
这个是写sdf 3.0 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annot find $hold timing check 是啥意思
---
这个目测是 仿真的时候用了 verilog 模型,里面用sdf 2. ...

虽然语句写的是-version 3.0, 但它实际生成的还是2.1版本的,那是应该用2.1,然后合并setuphold吗

网友:
虽然语句写的是-version 3.0, 但它实际生成的还是2.1版本的,那是应该用2.1,然后合并setuphold吗
===
SDF 3.0 , setuphold是 合并的。。。
这个是跑仿真的人需要换他跑的库 ~~~
具体看仿真的库是支持SDF 2.1 还是 SDF 3.0

-version 3.0 , 写出来一定是 SDF 3.0

网友A:
这个写出来的sdf 是 3.0的没问题。

问题在于仿真的verilog 模型是对应的是SDF 2.1, 这样没法跑。。。
要么sdf -version 2.1 , 要么仿真模型verilog 换成 能认sdf 3.0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写出来的sdf 是 3.0的没问题。

问题在于仿真的verilog 模型是对应的是SDF 2.1, 这样没法跑。。。

在icc用那个语句生成的文件里确实版本是2.1,不知道为啥
之后用pt生成2.1版本反标不上去,但生成3.0版本的可以用了,可能仿真模型对应的是3.0吧。谢谢啦

网友(2023-12-05):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ICC

网友(2024-11-25):
可是我生成的2.1和3.0版本,diff比较了一下,内容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