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很奇怪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

楼主(2023-04-13):
如图,fig1和fig2是同一个电路的不同画法,fig1把信号路径放在了一条直线上,fig2把信号路径放在了一边。

fig1和fig2图中绿色箭头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的折叠点,也就是fig3拉扎维书上折叠式共源共栅的X,Y点。
正常来说fig1和fig2中的cascode管M4和M6应该和fig3的M3和M4管一样,栅极接在同一个电位Vb1上,但是这个电路中M4和M6由不同的支路提供偏置,并且提供偏置的支路电流不是流向地的,而是被最下面的电流源吸收。
     这样给偏置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这种接法有没有一种学术上的名称?现在找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
照目前仿真结果来看,这种接法稍微有些失配就会让out1 和out2的共模电位产生较大的偏差。

网友A:
LZ第一个图用的什么工具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第一个图用的什么工具画的啊

emmm 这是用ipad手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 这是用ipad手画的

ipad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的什么软件啊

GUGA,app商店直接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