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os时钟电路的设计技巧

楼主(2023-04-13):
小弟想做一个非交叠时钟电路,请问各位前辈对于非交叠时钟的设计,1.请问如何延长非交叠时间呢?2.提高驱动能力最多可以加几级反相器?3. 这些mos管的参数选取有什么讲究呢?

楼主:
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延长时间就增加NOR2和BUF之间INV个数,上下两排同步改;驱动能力就是看你CLK1/2连接的地方寄生C到底多大,然后调整你的BUF尺寸;MOS管W/L越大,驱动能力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时间就增加NOR2和BUF之间INV个数,上下两排同步改;驱动能力就是看你CLK1/2连接的地方寄生C到底多大, ...

增加buffer级数是不是也可以提高驱动能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加buffer级数是不是也可以提高驱动能力呢?

这样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不行

但是我有看到用三级反相器作为buffer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看到用三级反相器作为buffer的呀

级数多一般是因为前级驱动能力太弱,而且得逐级增加反相器尺寸,你PMOS/NMOS尺寸大,灌电流和拉电流的能力才强,这样才能驱动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级数多一般是因为前级驱动能力太弱,而且得逐级增加反相器尺寸,你PMOS/NMOS尺寸大,灌电流和拉电流的能 ...

大佬,前级驱动能力弱是什么意思呀?所以是一般情况下用一级大尺寸的反相器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长时间就增加NOR2和BUF之间INV个数,上下两排同步改;驱动能力就是看你CLK1/2连接的地方寄生C到底多大, ...

为什么说驱动能力是看CLK1/2的寄生C呀?BUF的尺寸越大,那么寄生C也越大,那为什么就能驱动更大的负载电容呢?寄生电容大起到什么作用呀?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驱动能力是看CLK1/2的寄生C呀?BUF的尺寸越大,那么寄生C也越大,那为什么就能驱动更大的负载电 ...

BUF的尺寸增加带来的驱动能力收益要大于他自己增加的寄生电容,因为尺寸不需要你增加的特别多。你可以自己仿真看看,同样1pF电容,你不同尺寸BUF驱动能力不一样的,当然还要取决于你的clk频率。电路中的节点电压在变化的时候,反映的其实还是电流对该节点电容充放电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F的尺寸增加带来的驱动能力收益要大于他自己增加的寄生电容,因为尺寸不需要你增加的特别多。你可以自 ...

谢谢大佬,爱你

网友:
不同尺寸的INV驱动一个相对本身寄生电容较大的负载电容(如1pF),上升下降时间是不同的。用一个小尺寸的INV来驱动大负载,上升时间很慢,可能无法满足时钟的速度需求。所以通过逐级增大INV尺寸的方式,这样可以降低每一级INV的上升时间满足时钟的速度需求。
可以看Rabaey的《数字集成电路》,有详细的推导。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