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hrink factor的问题

楼主(2023-04-13):
第一次接触shrink的工艺,工艺厂给的rc文件里主要包含这几个文件夹:RCmax,RCmin,typ,STARRCXT;其中RCmax,RCmin,typ文件夹底下分别是各自corner的qrctech,ict,p2lvsfile,procfile文件。
STARRCXT文件夹底下也是RCmax,RCmin,typ三个文件夹,里面分别是各个corner下的nxtgrd,和itf文件。
STARRCXT文件夹里有一个application note:说itf是shrink后的数据,由它生成的nxtgrd和tluplus文件也是shrink后的数据,如果想用STARRC抽取寄生则需要设scale为0.9。如果是在icc里pr(shrink前),使用tluplus文件,则需要设scaling factor为0.9来确保timing的正确。
由于之前是使用的icc2,也是用tluplus作为提取寄生的文件,所以想请问大佬们icc2里应该如何设置这个scale factor?
再是现在我在学习inn,由于inn需要的是capTbl和qrctech文件,但是STARRCxt文件夹里是没有qrctech和capTbl的,所以我使用的是外面的qrctech,至于capTbl就没使用,但是没有note说明这个qrctech是shrink前还是后的,所以我试着用STARRCXT文件夹里的itf转成ict文件再分别转成capTbl和qrctech文件。这个问题是在于,inn里的scale factor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innovus里setShrinkFactor 0.9即可,不过应该先查下ICT文件里有没有定义layout 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里setShrinkFactor 0.9即可,不过应该先查下ICT文件里有没有定义layout scale

是的,我昨天在看innTCR的时候也看到这条命令了。我目前确定的是ict里的数据是shrink后的,我inn里读入的techlef则是shrink 前的。请问lct里的定义layout scale的语句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里setShrinkFactor 0.9即可,不过应该先查下ICT文件里有没有定义layout scale

谢谢大佬,我已经在ict文件里找到了layout_scale字样,请问这是否意味着我在inn中使用该ict生成的qrctechfile和capTbl就不需要另外设置shrink factor了?那您知道在icc2中该如何设置吗?

网友B(2023-12-13):
我这感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ITF里面是shrink后的数据 然后里面也有HALF_NODE_SCALE_FACTOR=0.9 ,PR时不需要特别设定,但是过程中报出图片上的警告, 把ITF里面的数值和techfile金属层又都乘以0.9报出不匹配。
这个正常的吗?

网友C(2025-04-29):
引用 网友B:
我这感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ITF里面是shrink后的数据 然后里面也有HALF_NODE_SCALE_FACTOR=0.9 ,PR时不需 ...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并没有 就这样吧 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