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3-04-13):
请教一下 我想跑MDP的验证,因为MDP的图层会少一部分,然后我将MDP和原本我们画的版图重合跑验证,按理来说应该能跑出结果,但是除了电容和电阻其它器件全部不能识别,求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让我跑出结果

网友:
学习一下,MDP是什么呀

网友:
这还跑lvs啊?一般MDP我们只跑DRC

网友:
东西都变掉了怎么可能还可以跑lvs。